GA-945GCM-S2L 跑07,循环跑

楼主(2011-08-15):
GA-945GCM-S2L 开机从C1、c3、45到07,然后循环跑,BIOS刷过。COM IC 拆掉了还是一样。怀疑手头是IO问题,由于手头上没有一摸一样的,特请教各位师傅,这个IT8718F-S  EXS能代换主板的IT8718F-S GXS吗?

网友:
有无那个师傅给力呀?

网友:
都是GA的板上的吗

网友:
技嘉的IO需要带GB的 专用的

网友:
可以代换的,h前的可以代换

网友:
串口芯片也能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串口芯片都给拆了,还是开机循环跑马。不插内存开机跑C1到04,又无发出报警声音

网友:
可以代换吧..都是8718的

网友:
这应该是不过内存,查内存的供电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事呀,IO必须要GB的

网友:
cmos外围电路呢?查过么

网友:
楼主你的板好了没啊,换了什么说下哦,分享下哦

网友:
期待最终结果

网友:
可以带换  但只能是技嘉的板子  IO代GB的

网友:
代换成功后试下并口  打印机  有可能会打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