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L2-E华硕主板跑13

楼主(2011-08-15):
关于华硕跑13的大家应该都知道是档显卡、、我把COM芯片声卡芯片网卡芯片去掉、、换过IO和BIOS问题还是跑13按键盘有反应、、用键盘重启也是跑13、、、检测PCI-E的电压3、3V和12V都正常、、还有它插不插显卡都是跑13、、内存和CPU更换过还有它们的电压也是正常的、、

网友:
是不是北桥虚焊了?看看北桥和PCI-E之间元件是否掉落!

网友:
可能北桥虚焊

网友:
跳线没对吧,,我试过,跑13,,的

网友:
看百度上13应该是BIOS读到内存的末尾了,对地打下内存数据线阻值

网友:
对显卡对地打阻值,看北桥是否虚焊

网友:
托下io试一下,以前遇过

网友:
换IO试试,

网友:
北桥的事,加焊试试

网友:
io 北桥 问题多点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刷个BIOS哦。

网友:
键盘正常,说明显卡无显。换声卡、IO、COM口芯片,这个思路感觉方向不对。

网友:
大家分析问题都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