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碰到三星R467未解决的问题了

楼主(2011-08-15):
触发可以开机电流达到0。36  用手碰下南桥晶振脚,机器电流可以达到。1。2A  有没有修好过这种机器的同仁

网友:
看是不是CPU复位没有出来 再查下PCIRST是不是没出来 还有CPU供电的PG有没送信到相关电路 还要注意以上信号电压是否足够
这种问题可能凭经验是难以解决的

网友:
Lz  搞好没    我手里有块跟你的问题一样的  不知怎么下手了

网友:
搞好了  能分享下过程 吗   先谢谢了

网友:
遇到一台...换了南桥....

网友:
南桥没工作吗?

网友:
那天遇到台式机945gm的  不开机南桥发烫   不开机  有时一开机  不过不开机情况我按住南桥就能开

网友:
1 换晶振和于其相连的电阻电容
2 SB
3 做了前2步后,看结果而行

网友(2011-09-14):
现在我手上也一台这样的机器,和谐晶振换了,南桥也换了还是不行,期待结果

网友:
遇到一台换南桥好了 又遇到一台换了南桥 BIOS刷了 无果

网友:
没人知道啊

网友:
遇到过一台,没搞定,哎,

网友:
又遇到一台R464一样问题 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
查一下南桥RTC RST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