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

楼主(2011-08-15):
东芝m30   开机不显  做显卡还是不行,电流加到1.2几以上了   就是不亮    求指点

网友:
凭这两句话,怎么解答您啊
不是一两句话能说的清的
如果你是凭经验看电流做的显卡的话
那建议您再做一次

网友:
也做了   还是不亮   电流都正常   就没有给指点的  吗

网友:
电流有没有跳变? 什么芯片组?什么显卡?

网友:
电流上的这,应该是显卡问题,值个球试试,或者刷个bios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抓到内存了,另外,你的电流是中间没有波动一点一点上升的吗?如果这样,那就有问题。电流要经过几个波动才算是其码的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