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没显示!也没有报警!

楼主(2011-08-15):
今天见到一个主机,开机没显示!也没有报警!他的南北桥是集成的,烫得要命!外表上一切正常!这是南北桥少了么?内存重新擦了,BIOS也放电了,CPU也重新插过了,也挺烫手的,就是没有南北桥热!

网友:
测量北桥傍边的小电容,看桥是否坏了!测量小电容阻值!或者桥供电出现了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

网友:
是AMD的板子吗,我也遇到这种情况,让客户买新板子了,这块板子还在睡觉

网友A:
本来说拿回来再用设备准确检测一下,可是客户就是不让带回来!还责怪我没有带全工具!我晕呐!要是他的桥坏了我还得背着BGA去他家给他换桥不成!这是我这个月第二次碰到这种客户了,不但不给上门费,还得听他批评一顿!这个行业没法干了!要不就得想想办法对付这样的客户!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客户,我测主板是不跑码,后来我就说要拿回店里修,她就不让我拿回去,后来我又说我可以把你的硬盘拆下来她就是不让我拿回去。她的意思就是要工具拿到她的办工室现场直播,最后我就叼都不叼她,拿10上门费走人

网友:
哎 我也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人  我在一个小区门口开的店  说到上门费  有的人就说了 这一点路还收上门费 !棚到这样的家伙 下次就不上门了 要不拿过来 要么去找别人  别的店远上门一样要给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说拿回来再用设备准确检测一下,可是客户就是不让带回来!还责怪我没有带全工具!我晕呐!要是 ...

跟他说设备带不来,叫他自己到店里去让他等上一天,玩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