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E不跑码

楼主(2011-08-15):
华硕P5PL2-E主板不跑码,测试卡复位灯和BIOS灯常亮,求教检测步骤及指导可能发生故障的部件

网友:
先刷个BIOS,换个IO试试

网友:
测试卡复位灯常亮?是有复位还是没有,,说明白点,,每个测试卡都不一样。。。先不要那么快动件,仔细检查主板有没吊件什么的。。
尤其cpu座子。。。换个cpu看看

网友:
首先检测PC A15有没有复位吧,没复位的话就测全板供电,时钟,发出复位的前提条件(CPU电压正常好信号(VRMPWRGD),灰线PWROK)。

网友:
复位灯常亮应该是没有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