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r13/b外接正常 屏不亮

楼主(2011-08-15):
SONY  vgn-cr13/b 外接正常  本屏不亮!屏3.3V正常!显卡是独立ATI  请高手指教 在线等

补充内容 (2011-8-16 13:04):
板号是 mbx-177 下了一个MBX-177A的 结果不对!谁还有图纸给我传一个谢谢了

网友:
怎么不看看本屏是不是有图像   灯管 高压板都不检查????

网友A:
用手电照射屏 能不能看见桌面图标 ?? 灯管也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电照射屏 能不能看见桌面图标 ?? 灯管也不亮

不是灯管或者高压板的事!因为我换过屏  是屏不工作!

网友B:
测下屏接口上的供电跟屏开启信号之类的信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屏接口上的供电跟屏开启信号之类的信号有没有问题

供电3.3V有!其余的都没有

网友B:
你意思是屏接口只有一个3.3V?  供电部分应该是十几V的,  找个图纸看看屏接口定义

网友:
看看主板上上面有没有屏的跳线之类的活动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意思是屏接口只有一个3.3V?  供电部分应该是十几V的,  找个图纸看看屏接口定义

高压板的供电是19V 控制电压都没有!

网友:
谁有VGN-CE13 ATI独显的图纸给我传一份谢谢

网友A:
3.3v 有     那高压板的供电呢  你换屏是为了判断什么问题
你换屏是把高压板一起更换掉的嘛     用的是同一款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 有     那高压板的供电呢  你换屏是为了判断什么问题
你换屏是把高压板一起更换掉的嘛     用的是同一 ...

换屏为了测试屏是不是坏的!高压板有19V供电!但是控制电压没有!  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类故障呢?

网友C:
显卡门,重植一下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门,重植一下就OK

显卡是ATI的  没有遇见过ATI有过这类的事情啊

网友C:
控制信号是不中显卡芯片出来的,图纸有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控制信号是不中显卡芯片出来的,图纸有吗?

正在找呢  郁闷啊

网友(点评):
发到我QQ,554590952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在找呢  郁闷啊

板号有吗?

网友:
明天我发给你!今天看不到了 在公司

网友:
板号是 mbx-177

网友:
看看是不是IO有问题,有的高压板是 IO控制的

网友:
版主在哪里 高手该出手时就要出手啊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还是要看第一判断,如果第一判断错了,基本就不好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