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不上电

楼主(2011-08-15):
待机正常,CPU也正常,内存也有波形,电流上到0.8几不显。北桥已换,现在是上到0.8然后掉电。求思路!!!!!!!!!!!!!!!!!!!!!!!!!!!!!!!!!!!!

网友:
原来,没换北桥的时候不掉电吗?跑到0.8几不一定是北桥,显卡也是有可能的,现在掉电很有可能是你北桥BGA锡点连了,你先把北桥处理好不掉电再说吧

网友A:
可郁闷了,应该可能已经显了,只是忘记插显卡板,所以就到0.8几不动了,直接做了北桥,太粗心了

换了三次北桥还是不行,最后想到还有显卡板,插上显卡板,现在OK了,哎,这年头不知道还有没有比我粗心的了

网友:
你的心还不是一般的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郁闷了,应该可能已经显了,只是忘记插显卡板,所以就到0.8几不动了,直接做了北桥,太粗心了

哈哈,你还真厉害。绕那么大的弯

网友:
师兄你真粗心呀,这么大的一块板都不知道,以后要小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