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V大电容放电非常缓慢 12V5V没有

楼主(2011-08-15):
今天有3个和这个类似的夜晶 前两个都改了电源好了  这个我不想改看能不能修好 大哥们给指导一下看究竟 什么问题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你得按照顺序来查噻,你这样问不好回答你的

网友(点评):
300V放电慢,是开关管没有工作,,没有放电回路,,而你告诉说有短路,,。。。也不思考一下,,

网友:
开关电源没工作,换个电源IC试试,或者先查下IC的供电

网友:
300V大电容放电非常缓慢 就证明电源没工作。启动电阻和开关管如果正常 直接换电源IC .

网友:
看看别的电正常不,3v5v不是没有吗,先把IC换了在说

网友:
电源沒有启动就是如此。顺序是,首先对电源开关管、s极接地电阻、开关变压器、次级整流二极管等发热元件普遍补焊,查启动电压,查保护稳压二极管,查光偶合器等等, 总之,应该是最容易修复的一类估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