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本上网本,用U盘当做硬盘引导进系统可行否

楼主(2011-08-15):
上寨的小上网本,巴掌大。
总是不停的插内存,有时候当内存,所以,别人拿过来,我就做了北桥。现在不用每次开机不会当内存了。
但是,在Xp滚动条滚完后,会很快的蓝屏然后重启。快的连个蓝屏代码都看不到。
心想给他弄个U盘上去,当引导盘。装系统。不知可行否?
我试过,U盘gho系统后,从U盘引导。提示错误的系统。大家有没类似的机器案例,一起分享下经验哈。

笔者在发帖的功夫,重建下U盘的引导。gho进去,然后可以成功引导。
但是,问题来了,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

XP滚动条过后快速蓝屏重启,接着就是不断的进系统,不断的蓝屏重启。(当内存,做过北桥。)

网友:
我整理下思绪,进系统蓝屏、掉电。内存、北桥这是首先考虑的。改机器之前是会当内存,加焊下北桥。
但是不断的蓝屏重启,这是系统损坏的特征啊。可是换个U盘,ghost系统引导,xp滚动条后蓝屏,重启。
原来我一直在原地折腾——北桥。
各位师傅怎么看?

网友:
你还是先把硬盘模式改一下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sata口的接口模式不对呢

网友(点评):
师傅,接口是没有sata这个选项的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了bios设置中的时间日期无法更改。

网友:
应该就是硬盘模式不对吧。改一下硬盘模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