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NF7 的

楼主(2011-08-15):
   故障为点亮后就掉电!要是不装处理器的话就不会掉!这是什么原因啊 ?求各位师兄帮帮忙。

网友:
先判断短路故障,在检查其他问题

网友A:
电源保护了,主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主板供电都正常!就是一上cpu就到自检的的时候就关了!要不上u的话一直都正常能点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保护了,主查CPU供电电路

   对地打阻都600多!我想应该没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