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A79GS 1.0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1-08-15):
今修到一片昂达A79GS  1.0主板 .,客户拿来不开机,所有电压正常 时钟,复位,都正常,刷BIOS 还是不开机,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昂达的板子很容易虚焊~~

网友:
PG和总线电压正常不?

网友:
不好意思   下面的这些没发出去

网友:
今修到一片昂达A79GS  1.0主板 .,客户拿来不开机,所有电压正常 时钟,复位,都正常,刷BIOS 还是不开机,BIOS 数据线阻值正常,BIOS到IO芯片的阻值正常,量BIOS数据线上的高电平不正常,BIOS跟线到10欧排阻,排阻到BIOS有一个脚电压拉低,排阻到IO电压正常   换电阻 OK    可以开机

网友:
楼主说得很模糊,叫人看不懂,最好说脚的名称。

网友:
楼主可以说清楚点吗  看不明白 最好有图

网友:
今修到一片昂达A79GS  1.0主板 .,客户拿来不开机,所有电压正常 时钟,复位,都正常,刷BIOS 还是不开机,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1766-1-1.html
供电,时钟,复位都能测出来,怎么叫不开机呢,应该叫开机无显或开机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