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TA EADP-45AF B电源无输出!

楼主(2011-08-15):
接修一台17寸显示器现象点不亮,打开后发现电容鼓了,一个连接12V和5V的二极管短路ZD153,因无此二极管所以直接拆掉,将鼓包的电容换掉,开机显示正常,中间因接修另一台显示器电源坏了,所以用修好的这块电源板去代换,代换完后装会原机不开机了,12V、5V也无输出,量测板子输出也无短路,电源为K3562和DAP02AL组合,K3562有300V电压,去掉电源电容上还有300V电压(放电)证明后级为工作,电源管有300V电压,未量测到其它元件有问题,还请各位指教如何下手

网友:
怎么没人顶啊!稳压用的是DAS001,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还是电源板有问题吧。你查下DAP02的供电脚是不是在跳变呀。

网友:
还有,如果从电脚的电容有问题的话就会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
原因是离开关管的散热片太进,里面容量不够了。

网友:
将DAP02直接用SG6841更换后有输出了,待上机验证

网友:
将DAP02直接用SG6841更换后有输出了,空载12V量测有14V,5V量测有5.3V,接驱动板后12V和5V都在跳变,是6841能代换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