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1-08-15):
今天一客户机器出现故障,过去看了一下,AGP独显(也有集显),可以开机(听得到进系统的声音),但是就是黑屏。拔掉VGA线插上集显,可以看到桌面,系统都正常,基本可以确定独显或插槽有问题。请问这个AGP显卡如何修?从哪里入手。在线求解,小菜在这里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是不是GPU虚焊    在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仔细看看AGP显卡槽!应该是里面针断了!

网友:
测下G槽的对地阻值。

网友:
AGP供电正常就有点麻烦了,很有可能是一些小配件,或者GPU有问题

网友:
AGP的卡,是不是CMOS设置的问题?不一定是显卡问题吧,最好用别的主板点下显卡,以免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