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做965以上北桥的成功率!!!

楼主(2011-08-15):
更换北桥,945没有问题,但只要做到965或者PM45的桥我就怕怕,能取下来,做上去总是不太成功,应该是有部分珠没有焊接成功,965和PM45桥珠子小,太密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A:
更换北桥我成功98%

网友B:
我开始的时候成功率很低,但是现在还行吧!自我估计怎么也得9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北桥我成功98%

说说呢,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开始的时候成功率很低,但是现在还行吧!自我估计怎么也得90以上!

期待分享一下,

网友:
这也没什么好分享的!无非就是细心细心再细心!还有就是碰到个别的板子要动脑筋,不要生搬硬套!总之一句话,加热的时候要细心观察,植珠的时候要稳、准!这个就得看自己了!

网友C:
我的方法如下,仅供参考。

1.焊盘多拖几遍,保证吃锡好,并且干净,如果有杂物,灰尘之类的,会影响焊接。
2 .助焊剂多放点,并且涂均匀,。
3.主板按水平方向放好,板子如果倾斜。很容易局部虚焊。
4.焊接过程中,放一元硬币一块在芯片晶体上,居中放好,这个可以提供一下方向向下,与地垂直的力,对锡珠有压力。有效防止虚焊,
5.锡珠化了之后,用镊子轻轻拨动一下芯片,上下,左右一边拨动一下,这个时候锡珠已经融化,拨动之后会自动归位,但是注意不要动大导致连锡,这个对虚焊的地方有很好的效果,
6,锡珠融化,拨动之后, 不要急于关焊台,这个北桥不容易出问题,不妨多加热几秒。确保无虚焊,。

网友(点评):
压个一元的硬币太重了吧!特别对于珠小而密的桥,加上焊膏一多,绝对的短路哦!

网友:
我成功率不高,有高手具体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网友:
客户要是钱出的多,就直接淘宝买个。45块一个直好株的。

网友:
成功率很高的各位是不是都用专业的BGA设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方法如下,仅供参考。   1.焊盘多拖几遍,保证吃锡好,并且干净,如果有杂物,灰尘之类的,会影响焊接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因为北桥位置特殊,板子多少有点会变形,变形导致接触到板子上不平,所以会虚在一边,不过有的板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