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跑0.5几

楼主(2011-08-15):
RT电流跑0.5几是什么问题,有修过DELL的只下声音!头疼啊

网友:
应该是不跑马

网友:
光从电流上来看的话, 估计是没有跑码,这个时候我会比较不上内存和上内存时电流的变化, 无变化的基本确定没有跑码,因为我没有示波器测BIOS波形,确定没跑码之后我会测量CPU的供电 复位 时钟PG, 都正常的情况下我会换U试,打前端总线阻值。
如果一切正常,我就会根据这块板坏的原因,因为这个主板不上显卡,或者显卡虚焊是有可能导致不跑码的,而显卡是通病, 我会试着压显卡,压北桥,看看会不会有变化,如果有变化就确定是虚焊了,如果没变化却不能排除虚焊,应该用手压,不一定可以压全面。
如果还是不行,我会加焊一下显卡。然后刷一下BIOS。
然后查南北桥之间的总线,BIOS的供电。各处电压是否正常。
还不行的话,我就不知道那时会怎么做了

网友:
CPU的复位  时钟 PG,南北桥的总线怎么查啊?  是测对地阻值吗?   能说的详细点吗?    谢谢

网友:
显卡没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