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X怪问题

楼主(2011-08-15):
拿过来时跑时不跑.有时候跑复位也不正常.就是短接开关针脚不能拉低主复位只是轻微跳变.但碰下晶振一脚主复位就正常拉低.后下电池放电摸摸晶振两脚之后没见有不跑马的情况出现了.侧测机装系统网卡装不上驱动用PCI网卡也不行..后用USB无线网卡OK没问题.其他都没问题就是集成网卡PCI上的网卡也不行驱动装不上去看图

补充内容 (2011-8-27 09:28):
原来换上去的网卡也是坏的..在换了一个8100C 上去OK了

网友A:
系统装不上,确定系统没问题吗?如果每次可以正常开关机,正常使用的话,就加个网卡试试,把集成的关掉

网友:
直接就拆了网卡

网友:
这个驱动去官方下

网友:
装个独立网卡,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装不上,确定系统没问题吗?如果每次可以正常开关机,正常使用的话,就加个网卡试试,把集成的关掉

都不行啊我怀疑桥了

网友B:
网卡直接拆了加个USB的省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直接拆了加个USB的省劲

那就不是维修了

网友:
刷BIOS 了吗。是不是耍bios刷坏了啊

网友:
8139D网卡,换一片,不就行了。要是没有的话,吹掉,再装独立的。

网友:
感觉也是桥的问题多些,把桥加焊了再把晶振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