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宽屏自动开机

楼主(2011-08-15):
我有台T61宽屏的板子 自动开机,在系统下关机后马上又开机了 求思路? 从装过系统,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求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手上也有台一模一样的一起求解。

网友:
先刷下BIOS吧, 没遇到过这个病, 楼主治好了给个结果,谢谢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我的是独立的,但是他是进水的,水主要进在PMH边上,我把PMH这边的开关断开还是会开,我估计和南桥或者H8有关系。我明天在试下

网友:
我的已修好。

网友:
能说下是怎么修好的么

网友:
进水的,多半PMH附近还有掉点,断线。。。

网友:
换了PMH7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