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mini10不能让那个进系统

楼主(2011-08-15):
一台DELLmini10能开机,但一进到windowsxp时屏幕就没有显示了,只是有灯光,没有任何字显示。请问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指点指点!

网友(点评):
排除系统问题后,我估计是散热问题

网友:
VGA模式呢,今天碰到个联想一样,驱动问题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再就是 南桥或者外设

网友:
电流是跳动还是死在那里啊

网友:
这样的情况就可以换个南桥看啊

网友:
遇到DEEL MINI本,靠键盘散热,键盘没装好,生死装不了系统,进不了PE,

网友:
此机换南桥好了!谢谢各位朋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