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集显1.8V问题纠结-R52

楼主(2011-08-15):
一客户拿来几台IBM T40 T43,都不亮机,报了价后结果留下T43试修!
拆板通电,电流由0.05然后0.04,应该正常!触发,电流直上1.几然后显示LOGO! 我暗喜!再装上硬盘进不了系统,然后装完系统放一边去。第二天开机,又不亮!我晕。。。。。。电流上到0.9几后退回0.7,不动了,也不跑码!
打表查供电,结果是内存没电到!翻遍论坛,都说MAX1993E产生1.8V存在问题,似乎大家都轻易解决了!看样子是通病。
纠结啊!。。。。。。。。。。。。。。。。。。。。。。。。。。。。先上个图吧。

VCC=VDD=5V
V+=16V
BST=5V
-SHDN=3.3V
18脚DL=5V
REF=0V
触发瞬间,REF有跳变,L11两头也有跳变! (看样子是保护!海@神#韵老大说的。)
然后换了C597,拆了C272,后来又拆了C444等几个电容,还是老样子。
干脆断开L11,直接供1.8V直流,呵呵,跑码了,并且进到找不到硬盘(没接上)!
当然,1993E换了五六个,而且脚位的焊接也检查没问题!
那还有是为什么,,,其实这机子客户已经放弃维修,不过出于对这问题的研究。。。希望大家有好意见。
1993e 应该没掉件,因为我对着图纸查了好多偏,小电阻阻值也正常!

网友:
V+和SHDN 正常之后 REF应该有电,0V肯定不对

网友:
芯片保护了,可能还有小东西你没找到吧

网友:
反馈测过吗?

网友:
没有ref。没有基准。,肯定是不行的。还是要检测ref这个电压啊

网友:
我也知道没基准肯定不行,问题是,波波能看到触发瞬间有跳变!@
此板今天换ref脚相连1u电容修出1.5V来,然后又换17脚电阻相连的电容1u修出个不上内存有1.8V,但波形也不太正常,上内存触发跑一两个码1.8又没了!还显示过LOGO一次,后来就XXXX又没了!我晕死!

网友:
今天总算秒了它...原来直接焊上L11,电就是出来一会就没了.后来用绿油把电感下绝缘,再焊上还是老样子.我X.最后飞两条线把电感外接在主板外面,居然出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