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1881 DCL51 进水维修

楼主(2011-08-15):
在去山东之前,同事拿来一台NOOTBOOK的老本和一个诺基亚5800手机,故障原因是进水了,呵,大家可知道,海南的天气可是很有规律的,下午三点钟左右就会下一场大雨的,窗户没有关好的话,那可就麻烦了。5800触摸屏进水了,淘宝上找了一个十来块钱的换了上去,好了,这个简单。本本其实也简单,拿过来拆机,里面竟然是仁宝的板LA1881,DCL51L主板,刚好有图,不过进水机,先期维修不用图,因为第一件事就是找到进水点,进行处理,这个不用图,用眼看就行了,EC是97551,发现引脚上面都结了一层白色的氧化物了,有一两个脚都快不行了,用天那水洗干净,仔细的用锡重新拖焊,再用天那水先净后,进水不是很严重,就用风枪在进水区吹了一遍,冷却后试机,正常点亮,装机,同事不在,我也要出差,回来十几天后了,再开机,不行了,电流到0.09A左右就不动了,看来当时没有处理好,腐蚀形成了新的故障点,拆机,直接到进水区,仔细一看,有两个电阻焊盘明显偏黑,用烙铁加焊,锡都上不去,不用说,肯定是焊盘腐蚀了,用万用表一量,果然是无穷,一个是R362,一个是R371,两个电阻在机器上基本上并列在在一起,打开图纸一查,果然啊,一个是复位的,一个是SM总线的,具体信号名我不知道用来干什么的,从上次远程同学发来的T60料板上找到一个同样的RTCVCC电路中的180K电阻换R362,然后随便在点位图中搜索到一个100K的电阻换掉R371,加电试机,诊断卡那个码啊,溜溜的,机器弄好了,这回要上BGA烤烤了,呵,干燥完成,重新试机,OK.明天交机去.
.
R362在电路中的作用,构成RC延时电路,可能是英特尔的设计,T60上面的此电阻好像也是一样是180K.
R371在此作为上拉电阻使用,具体信号含义不是很清楚,论坛有高手肯定知道,不知道的,自己百度一下吧.

网友:
发现评分那里打错了一个字,应该是:“坚持每修好一台机子发一个贴,值得发扬”。是不是理论性太强的贴回复的人都少?

网友:
这么高的水平,,你们都是怎么练成的???????????

网友:
r371这边信号
是入侵检测

网友:
你们都是火眼晶晶呀,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