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W83320G,另意控制?

楼主(2011-08-15):
一技嘉型号好像是89什么来的,反正是上AM2的CPU,上检测卡,LED灯全亮,下意识地点了下供桥的供电,没!
仔细一看,W83320G控制IC,内存那的也一个样!上图:

又点了下管G级,有5V,直接干下两场管,打场管还真有问题,换上两新的上电!XXXXXX,怎么老样子!
客户看我点来点去,先闪人了!打开图纸看图,,,VDD VDDA BOOT都有5V,VREF也有1.2V,SS就是没电压!
如图,把SS相连的电容和内存那的对换,结果内存还是有的,1.8V,而桥这边的供电没!和内存那边对换了好几个小元件没结果!
我又来了,直接给L1供1.2V,呵呵,跑码了!我晕啊,,,,,看图应该还是SS脚的问题,再仔细看看主板,嘿嘿,6.7脚 还受另外两个小三极管控制(S28),一直跑电路到另一小三极管(还是S28)控制这两管,没了,跑不来,他NN的,我直接把两小管给阉了,再通电,那个高兴啊!
就是不明白技嘉设计对SS脚和COMP的另意控制!再测测SS脚,如论坛上高手所说,3.3V!
最后W83320G和S是通用的。图纸上R7,一个是100一个是100K,为啥!呵呵

网友(点评):
可能是图纸弄错了把。。。维修就是需要大胆细心动手啊

网友A:
很好的东西  最近刚刚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过你的图纸我看不懂 不知道是不是画错了
还有请教下  这样的电路图要用什么软件画

网友:
相当于一个开启信号吧...
而且这个芯片非常容易坏

网友:
下载来个83320pdf后再来看你这个贴  好像你桥拱原件跟内存供电原件对换没什么逻辑性啊  还有你直接飞线1.2v给桥供电这样会不会很危险啊 这样的供电都不受信号控制了
SS我看应该不是主要控制信号脚  我的版问题是是下管G极有电压控制 上管没有电压控制
还有问下你那个桥供1.2v电压是从哪里拉过去的 我也搞一下

网友B:
根据PDF说明,这个开启的条件只要有了,电压是自己出来的.所以,那个只是控制,没了也没事.1.2V是直流电源来的.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根据PDF说明,这个开启的条件只要有了,电压是自己出来的.所以,那个只是控制,没了也没事.1.2V是直 ...

今天又折腾一下 ss应该不是关键信号控制脚  我这边又有新的情况:4脚pg信号应该是VCC经过限流电阻的高电平 我的版在电阻的一边有5v电压 在芯片的4脚却没电压 4pin没对地短路  电阻也没坏  搞不懂是为什么 后来直接用镊子强制导通个5v到4pin 芯片的12脚还是没有电压输出到上管g极 郁闷   还有 我的ss是有电压的
还有你说1.2V直流电源在哪里拉的啊 不会是排阻上啦电压那里吧 那个功率能供得上给南北桥吗???

网友(2015-09-08):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东西  最近刚刚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过你的图纸我看不懂 不知道是不是画错了
还有请教下  这样的电路 ...

PROTEL 99软件画的。

网友:
大师们,你们哪里找到台式机的图纸的?!??

网友C:
台式机主板的图纸怎么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又折腾一下 ss应该不是关键信号控制脚  我这边又有新的情况:4脚pg信号应该是VCC经过限流电阻的高电 ...

你要理解4脚pg信号是桥供电正常产生后由这个引脚内部开漏输出,然后经电阻上拉连接VCC5V测试点工作的,你直接用镊子强制短接5V供电电压到4PIN,这样是没有效果的,时间久了就会引起烧W83320G,如果SS引脚工作有电压值的话,代表本身开启信号正常,这里可以查下BOOT引脚工作电压,一般是12V正常,楼主这里1.2V直流电源应该是用可调电源调节输出电压值1.2V提供的,这里调节输出的电压和电流值只要与南北桥本身工作相符就行,如果调节输出的电压值相近 电流太大的话,也会引起烧南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主板的图纸怎么找到的?!?

找台式主板图纸主要输入品牌芯片组类型和版号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东西  最近刚刚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过你的图纸我看不懂 不知道是不是画错了
还有请教下  这样的电路 ...

这个东西可是设计者画的,一般没错的,毕竟主板生产要靠他

网友:
这里图纸上标注的100应该就是100K。

网友:
这里直接给L1供1.2V电压的话,最好测量下先本身两端对地阻值情况,以排除相连MOS管和滤波电容短路故障。

网友:
学习了,看看

neco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