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pcg-5R1T待机电流0.08A,怎么解决?

楼主(2011-08-15):
sonypcg-5R1T待机电流0.08A,   用手触摸板子 isl6236芯片发热,供电电感输出0.几V,   电感阻值3百多 后级没有问题,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ON3 ON5都是0.72,   初步判断是芯片损坏,但是换完芯片故障依旧,我怀疑是换上去的新的芯片有问题又换了一个,但是故障依然一样,还是芯片发热待机0.08A,本人没有思路了,请高手指教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可能是外围电路有问题  可以查下外围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