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AD2.E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1-08-15):
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
你有什么工具没有啊  不通电我直接告诉你电脑坏了
你需要描述一下 如果是维修的描述检测情况
如果你什么都不会  描述坏的过程 大家也能帮你判断一二啊

网友:
这也叫问题吗?   爱莫能助!

网友:
楼主大约不是芯片级维修的 直接换个板吧

网友:
我看还是把整个主机也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