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数码管上部不显示,只显示下半部分。诊断卡奇冠 ...
诊断卡数码管上部不显示,只显示下半部分。诊断卡奇冠 省心宝是正常的。高手指点!

楼主(2011-08-15):
HASEE 6P5G-DUO 主板CPU供电0,诊断卡数码管上部不显示,只显示下半部分,且不跑码。高手指点!诊断卡奇冠 省心宝是正常的。
cpu
cpu供电

网友:
那就先从CPU供电修起呀

网友:
换一片 诊断卡试一下。 我作为也坏了一个诊断卡 真的 是放了一天不能用了 是 数码管全点阵
不亮了 奇怪。

网友:
CPU不过,先查CPU供电

网友:
CPU是最后工作,看看内存,总线,桥供电是否正常.正常后判断是CPU供电有问题,一般引起CPU没供电可能是给它分压的2R2,保险电阻坏了会产生无供电,或者掉件,也有可能是电源管理IC本身不良或是坏了没有供电

网友:
主板电源是24针,我用的20针的电源试的,有影响吗?我测该主板的12针(3.3)和1、2、13的(3.3)针不通,而12V,5V的都通,怎么回事?
付吕剑武
还是买个基地的诊断卡吧,真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