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烧屏供电,已修复

楼主(2011-08-15):
明基22寸,忘记什么型号了,白屏。重插屏线不行,测动板屏供电2-3v不稳。发现屏供电开关管A1241烧坏,有黑包,更换之,空载测屏供电5v正常。拆下屏背板的铁盖子,测屏供电没有短路。插上屏线开机点亮正常。装好盖板装好外壳再开机亮一下有白屏,并有糊焦味。A1241又烧了,测屏背板后面各个电容确实没有短路。可能是装好外壳以后扣背板的盖子接触到背板短路了。把背板反面粘上一层胶带,装好开机2小时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
要是上几张图就更好了

网友:
上传下照片就好多了

网友:
缘分啊!我有过完全一样的经历,拆盖试机正常,安上就烧屏供电开关管!

网友:
不行 画个图 也行

网友:
还没遇到过盖子把管烧了

网友:
短路了!有啥地方接在一起了!~

网友:
呵呵  看来细心是必须的

网友:
晚上干到太晚没来的急拍图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 看来真的要细心 (上次维修灯管接口没插好黑屏 后插了个遍 从插接口灯管 亮了)

网友:
请问你的屏型号是什么,大家以后遇到也好注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