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虎刀锋上一电阻炸掉,不知阻值多少,求帮助

楼主(2011-08-15):
故障情况:待机电压正常,不定时自动掉电,拆进去仔细查看,发现一标号为R37的电阻炸掉,不知道阻值多少?请大家帮忙看看,告诉我是多少阻值的我好换上。

网友:
没看过、楼主还修电源呀

网友:
这个不像炸掉的,只能跑线看了,然后参照其他的定阻值了,一模一样的电源不好找

网友:
是不是被你给剪掉了,烧毁的话,电阻旁边有变黑的痕迹的

网友:
我也看下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
不是这个电阻的原因!
应该是电容变质引起的!

网友:
没有烧黑的痕迹 不是炸掉的! 因该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
这个电阻本来就没有,出产就被剪掉 ,掉电有多种情况,你换过电源试过吗?还有就是可能是电源插头松,我碰到过

网友:
找个339的电源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感觉电源做工用料很一般。

AWX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恩,经过上述仁兄的意见后,我也发现不是炸掉的,应该是剪掉的,我咋就没想到呢,经验不足吧,多谢各位提醒,这虽然是个垃圾电源,但还是想看看是啥故障,我去把输出部分电容全部换掉看看。

网友:
有些电阻是做为调试用的,要根据不同批次元件的离散性决定用与不用。工厂可以在焊接时都焊好,如果不需要,则剪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