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难产

楼主(2011-08-15):
有台T43用电池开机正常也能充电,用适配器开机掉电为000,待机电压正常,待机电流:0.04,没有氧化的地方,像这种保护了机器修起来没有什么思路,也不知道从哪下手,请大家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点评):
保护隔离啦,最基本的查起

网友:
重点查保护隔离电路,掉电以后跑一下保护隔离电路,公共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掉电之后还可以开证明隔离保护没问题,是什么电压没有出来或者是信号,仔细查一下。

网友:
掉电之后公共点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我也没有什么思路学习一下

网友:
理清电源走向、差别。

网友:
查看下充电回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为哪一路负载有问题.

网友:
我感觉和CPU电路有关系,就像和东西M200一样,CPU在有外接电源时会全频运行

网友:
把3V 5V的电感一个一个给取下来   试一下还会保护吗

网友:
怎么没有高人出来指点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