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打正着~修好一台三星940BW~~

楼主(2011-08-15):
客户送来一台940BW..故障如下图:

首先拆开机器。。心想屏抖会不会是电容虑波不良。。将给驱动板和高压供电的几个大虑波全换掉。故障依旧。。用通用板点屏。。一看满屏竖条花屏。。怀疑可能程序不对。。正好手头有一个修好的三星943,将整套板拆下点坏的这台。。居然保护不亮。。像这种故障还有可能是屏线不良或屏接口不良。。用刀片刮了刮屏线。蜂鸣档测试全通。。屏接口干脆从坏屏上换一个换掉(第一次换屏接口时还出现了小失误,因为这个屏的接口,是在内侧焊接的。。我换的屏接口是从外侧焊接的。按照正常的方法焊上去,正好屏接口是反的。。插上屏线是相反的。。如果通电的话,后果一-肯定是要自负的)

再次接通电源点屏。。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故障依旧。莫非是屏的故障。。把940这台换到943那台。。点屏。。亮了。。显示非常正常。确定是屏故障了。。考虑屏幕黑框上边缘部分抖动,怀疑会不会是有虚焊的地方。。于是点亮屏后,,用手从左至右按压屏电路板。。一边观察屏的变化。。当手按到中间部分时,突然屏幕跳成了全屏。但只是瞬间。。马上看了一下按到的元件。。是一颗电容。反复用手指点击这个“怀疑对象”屏幕都有变化。。心中一喜。。莫非…………^-^,马上断电。。将这颗电容换掉。。再点屏。。哈哈。终于修好了!

看到完整清晰的屏幕。。就像看到神秘的面纱女郎为你而掀开面纱一样。。。

下午修好后。。一直在试机。。也没出什么问题。。如果明天再没问题的话。。收功。。呵呵~

网友:
新机器可不是一针见血啊,得慢慢捣鼓

网友:
很关心楼主这次要狠咬客户一口吧,能收200+RMB不?

网友:
功夫不错,运气也不错!

网友:
确实,运气占多数

网友:
是一个好的经验   值得我好好的学习,谢谢你的分析  下次遇到这一点问题我知道该怎么危险了

网友:
搞了两台三星943nw,破问题太多了,老郁闷咧。一个坏了按键板不说,灯管还摔断一根,心想这下没问题了吧,9939的三脚电容还漏电,这是一台上的毛病。另外一台倒是问题不大,就是驱动板的问题,搞得实在是烦了,直接更换代用板,终于是搞完了,哎~

网友:
又学到一招,电路板按元件

网友:
运气好的很哦,有经验了

网友:
动手有益,好多东东,就是在不经意中解决了

网友:
哈哈 恭喜楼主喽,可以报个屏的价格了吧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