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大部份怎么拆解,里面都有哪些配件组成,求图 ...
液晶显示器大部份怎么拆解,里面都有哪些配件组成,求图片加文字。

楼主(2011-08-15):
液晶显示器大部份怎么拆解,里面都有哪些配件组成,求图片加文字。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一般来说显示器有: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屏显电路组成这是LCD组成LED比它简单多

网友:
最好你去搜视频看,视频很多的

网友:
拆壳时候一定要确定螺丝都已拆完,再用硬的卡片小心的开壳。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