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220维修一例

楼主(2011-08-15):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机子ACER 5220是纬创代工的,拿来说是不开机,插电源一看没有待机电流。谈好价钱开始拆机,测电感没有5V 3V 在测接口处有19V点压,那问题就出在隔离保护这里。一测隔离保护长管没有导通所以没有电压进来,想想应该是后级短路保护了吧,打了下检测电阻阻值果然为0.看来充电电路肯定挂了。换了一个新的上去,连长管电容一起换了,断开后级在测测电阻不短了,这时候用烧机法直接加电。随着电压的加大,罪魁握手向我们招手,哈哈,原来是CPU供电。看来又要换很多东西了。
取了所有长管和电容,一个一个侧,发现两个长管短了,换了两个好上去,冷机测电感L4 L5还是短,看来芯片也挂了,从料板去了一个换上不短了,插电源待机有了,加电电流到0,3多久掉电了。这时候没思路了,测各个电感都正常。这时候突然想起来,CPU供电后级滤波电容没补上,在用示波器在加电瞬间测长管G级有瞬间脉冲,看来是欠压保护了。芯片没有检测到稳定的电压而直接关断输出,补上全部电容,在开机,电流一路小跑,装上U和内存,OK,loge出现,哈哈,此机修复,出此贴就是希望大家有时候东西拆了要记得补上。短路小问题希望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写得不要拍砖哦。

网友(点评):
你表达的意思是换完充电IC后,后级不短路了,还要烧机,没明白你的意思,是发现CPU电感上还短路吗?

网友:
学习啊  不错哦

悠澜客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上等着扣分吧
LZ也真是大意哟,不过谁都难免有第一次啊,谨记!!

网友:
电容是不能缺的,特别是芯片旁边用的。

网友:
  是断开后级测不短路了。

网友:
我也不明白  19V没进来关充电电路啥事。。是充电电路短路?

网友:
楼主,既然你换了充电IC不短路了,为什么还要烧机???

网友:
怎么是先换再断开测后极是否短呢,跟我刚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