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研究CQ40的板LA-4114P 就奇怪 还是个二修板

楼主(2011-08-15):
LA-4114P   我用电流表 接线  烧机线 跳第一个  第二个  MOS管  跳到B+都不能开机器  用网购的HP  专用头也不行    只有原装电源能开机   而且是2灯闪  开关最右边灯和键盘最左边灯   开机过10秒左右 2灯 有规律的闪    后来刷了个BIOS 版本30FBF55   用网购的专用HP头  就能开机了
  现在是键盘左边一个灯闪了 电流上到0.5X    难道HP的机器能不能用网购HP 专用头  跟BIOS有关  不管那种BIOS  CPU 温度不够 南北桥  显卡均有正常温度  就连CPU供电都齐了
暂时没发现缺电   希望前辈们指点一下噢

网友:
是不是AMD的U和芯片组?2个灯一直闪吗?如果这样可能是CPU坏了。或者CPU供电不正常。参考我发的这个帖子:
HP DV4不显示怪病,CAPLOCK和NUMLOCK灯闪烁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9569-1-1.html

网友:
AMD  QL64  我把CPU  上到其它机器测试过了   CPU 绝对OK    谢谢楼上的   明天过去继续搞

网友:
电流0.5是不是,南桥工作不正常,看看南桥有没发出复位,我一进水的跟你这一样,我测南桥晶振不正常,0.9 0.5 正常0.3 几,按南桥亮机,加焊OK,看看32.768触发前和触发后电压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