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一台美格22寸液晶白屏故障

楼主(2011-08-16):
今天接修一台美格22寸液晶显示器,开机白屏,心想不会是屏线松了吧,拆开一看,没有异常,量驱动板上电压正常,屏供电5V没有,量屏驱动保险正常,怀疑屏线内部断开,试换一新屏线,开机立马正常,这也太简单了吧,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网友:
送钱来着,收个200

网友:
中乐透了吧.屏线断掉也有.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淅哦

网友:
嗯不错,很简单的问题,但需要很好的思维。

网友:
维修接触不良占百分之40左右。

网友:
花屏都是这种问题多点吧,好经验!!不错

网友:
测量一下屏线通不通在下面垫一层胶布能不能用。

网友:
维修要么排除法要么替换法

网友:
我现在维修基本都是用的替换法,争取进去到排除法

网友:
屏供电基本上都是3根,3根都断了?我不相信

网友:
我出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好事!!丫的

网友:
呵呵,原来的屏线擦擦,还是能用的。。只是用得不久。。
屏线还得换。。我买了一堆屏线。。直接换。。

网友:
之前有遇到过白屏,但把屏线重新插下就好了,屏线怎么会断呢?

网友:
现在觉得修液晶真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了。不像以前修CRT。

网友:
我遇到过花屏的 排线擦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这个也发帖,让大家跟你一块乐呵乐呵

网友:
白屏的故障很多啊    一般都是保险或者屏显   在就是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