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3270不开机

楼主(2011-08-16):
接机时,为不开机,裸板实测待机为0。03A,3,5V待机正常,开机电压3,3,按有跳变。实测I/O各个条件正常,各个电压无短路,待机电流是不正常的,偏高,但就是找不出是哪里出了问题。无奈中,做了SB,通电亮机,装机测试,好境不长,不到二十分钟死机了,关机后,故障如初,于是又换了个SB(GBM),无果,此时己无招了,经证实此机SB是好的,换到另一板子上一切正常。望各位同仁支招。在下万分感谢!

网友:
sb就是南桥

网友:
在线等待,

网友:
建议洗下主板

网友:
看看是不是网卡那边的问题

网友:
看了不是网卡。

网友:
问题找到了,南桥晶振的电容漏电,换之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