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是不是桥的问题

楼主(2011-08-16):
请教高手是不是桥的问题

技嘉GA-p35-ds4

开机加电不亮自动关再自动加电,一直这样反复 个芯片组的供电都测量了、正常的...

网友:
查开机电路。

网友:
查下I/O到南桥的开关线路。I/O短路会导致这样不如换个技嘉装用I/O试试

网友:
查一下开机电路,或者开机开关触点是否有问题……

网友:
測下開機排針電壓是否異常, 另外 BIOS CLEAR一下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