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X电源在电压低于150V时,电脑重启

楼主(2011-08-16):
      之前在发过一个帖子,但可能那个版块懂电源的不多,没人回
      电源电压低,如何更改电源电路使其适应低电压?

      今天检查了下发现,直接对地短接绿色PS-ON线,电源不能够启动,电源内部有吱吱声响,大概1Hz。但接上主板,在电源电压高于150V时,能够正常开机。
       当电源电压低于150V时,除灰色PS-OK在0.1V到3V之间跳动外,其它余各线输出电压未见异常。
      于是判断电源在150V以下时,除灰色PS-OK外 是能够输出电压供电脑使用的。但由于PS-OK信号异常,于是电脑判断电压异常,自动重启。
      为了不使电脑在低电压时频繁重启,那么我是不是能够人为的使PS-OK线一直保持正常的5V?这样在低电压时也能够强行让它工作。(因为在150V以下时各输出电压也是正常的)
      当然这种方法不够好,但目前形势所迫,需要它这样工作到这个月25号开学。
      如果以上方法可行的话,我应该怎样改造呢?  这种方法可不可以:直接断开PS-OK线,把+5VSB线与主板上的PS-OK短接,让主板认为电源OK?
      如果不行还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为谢!

网友:
你查一下供电电容与加速电容。再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尤其是滤波电容的脚!

网友:
楼主的方法治标不治本,提高市电电源电压才是关键。通常的开关电源是针对180~240V这个范围设计。

网友(点评):
我知道是治标不治本,我只需要它正常工作8天。 提高电压很明显我不可能办到

网友:
1、加自耦变压器。
2、更改开关电源参数。比较麻烦。
     需要改变压器,取样参数,开关管。进行调试。

网友:
楼上的兄弟,你说的第二条这个论坛里能有3个人做得到就已经是超乎想像的事了

网友:
朋友。这个劝你不要改了。买个带apfc 有源功率因数校正的电源。应该能解决你电压低的问题。他前面有升压电路的。

网友(点评):
这个要下米的

网友:
如有条件可考虑加大主滤波电解,能有效改善这种现象。还可以考虑加稳压器等。

网友(点评):
是指高压部分还是低压部分?

网友:
自耦变压器就是稳压器,150V的电源,长时间会烧东西的,电动工具类更容易烧,不明白为什么要让设备工作在150V以下,不合理,再说最近几年电力发展了,市电都稳定的多了,如果你的还是150V,那说明你的进线功率不够,长时间使用,烧设备,电费还要多交呢,改线最为合理了

网友(点评):
我还纳闷了,这电压怎么就TM偏了这么多。我要是常住就直接投诉了

网友:
直接加稳压器咯,改电源这个方法不理想。或者直接外接个UPS。

网友A:
你这个做没任何意义  唯一办法就是买个自动稳压器把电压稳压到220V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做没任何意义  唯一办法就是买个自动稳压器把电压稳压到220V 。

哪里没有意义?
是指实现问题还是稳定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有那么贵嘛?

网友:
国内电网电压150V还是不要开电器了,不安全!

网友:
直接接+5V,已正常开机,未见异常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失去检测,不安全。

网友:
电源主滤波电解指220V的整流滤波2只串联电解,供电偏低时可考虑加大容量如原来470/200V,加大到680或820/200V。一是成本不高,可以装上,体积高度都能满足要求这时你试试看。

网友B:
灰线5V是7500输出的检测信号,这个电压过低,说明电源未在正常环境下工作,你把紫线与灰线相接会把紫线电压拉低,电源不就保护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灰线5V是7500输出的检测信号,这个电压过低,说明电源未在正常环境下工作,你把紫线与灰线相接会把紫线电压 ...

确实不在正常环境下,电夺低至150V以下。
灰线不接到电源的P.G输出,而是接到红线+5V上。  PW-ON信号发出后,电源启动,输出正常电压,灰线也因此有5V电压,主板检测P.G信号正常,于是正常开机。

网友:
本人提一个建议:买一个自动稳压器吧。

网友:
只要用8天  还是加个ups好了

网友:
直接换主动pfc 电源来的实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