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我看看我的显卡好伐?

楼主(2011-08-16):
我的显卡现在不能玩大型游戏,这个一进去就贴图出错和小规模花屏。我用显卡检测软件后来就出现我图里的画面,望高手帮忙。我的显卡为HD 2600。

网友:
A 卡修得少,看不明白。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检测了,但是看不到结果,要到保存的文本文件中去看,

网友:
首先就不能拿DOSBOX来做测试环境的。

网友:
测到的是8M显卡,显然是虚拟出来的。

网友(点评):
一看你就是老鸟 帮我这个菜鸟个忙啊!我的显卡被我搞的跑2E叫什么问题啊!!

网友:
用DOS启动盘,进入纯DOS环境再测,别用这种系统下的DOS环境,根本不是纯DOS

网友:
这个`真的能测HD系的显卡么``LZ求软件``

网友:
我用矮人DOS进入到DOS里面运行检测软件后出错:dos 32/A fatal (0007): could not enable A20 line这个为什么不能运行?

网友:
你们能帮我伐

网友:
那里有测试显卡 的软件下载 啊

网友:
我可以给你啊,但是你在DOS下用会报错的

网友:
要纯DOS的,矮人的也不是纯粹的DOS,不能加载其它程序。

网友:
可是纯DOS除了老的启动盘,大多数都是不完全的。你能帮我推荐个吗

网友:
windows98 就是啊

网友:
是的,A卡很讲究DOS要纯。98里得可以用。问题是2600需要用RV630软件检测,楼主用的是什么?

网友:
我用的是ATIPCIE,可是我找不到纯DOS的程序啊

网友:
这里的高手们能帮我,给我一个纯D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