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希捷 7200.11 不认盘的问题

楼主(2011-08-16):
希捷7200.11 不认盘,这好像是通病 但是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有。知道的高手说一下 谢谢

网友:
用pc3000重新写固件 3分钟,就好了

网友:
UDMA搞更快

网友:
pc3000 淘宝上,很便宜啦,1000多块,如果有资金的话,也可以买udma ,这个功能更强大

网友:
楼上的老大请问一下你的pc3000是哪个版本啊?

网友:
不认盘要用COM指令线查看是不是忙的情况!如果是按照忙的情况处理!没有COM线是修不了的!

网友A:
用超级终端修复  我就用这方法修好了两块希捷硬盘了

网友:
很明显的固件问题   用pc3000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超级终端修复  我就用这方法修好了两块希捷硬盘了

能不能介绍一下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介绍一下方法

这是窗口,最终修复后的窗口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窗口,最终修复后的窗口样子

不是很理解 能不能把详细的步骤 和 需要的软 硬 都说明白一下吗 谢谢 我是个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理解 能不能把详细的步骤 和 需要的软 硬 都说明白一下吗 谢谢 我是个菜鸟

去手机市场去买一根CA-42的数据线(这是需要准备的硬件)软件就是在windows附件里面的超级终端  方法百度一下  你就知道

网友:
看是固件门,  现在很多11忙得修复是没用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