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被雷劈的神舟笔记本,怪现象

楼主(2011-08-16):
这两天我接了个被雷劈的神舟笔记本。机器能正常开机但是进系统准备读windows滚动条时卡住不动了,进入安全模式时到dvmain.sdb文件不动了。拆机后测主板时发现网卡发烫,已更换网卡。之后又更换了南桥AF82801IBM,甚至做过北桥PM45,但是故障依旧。本人属新手,希望大家能帮帮忙,给点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查网卡外围呀线路呀,网卡有一个脚,好像叫RST,反正和复位信号标识很像,那上面接了一个电阻,另一边接地,中间就只有那个电阻,你看下是不是那个电阻的阻值不正常了.那个是电阻的阻值很重要,调节网卡的工作模式的.

网友:
这种情况系统都不用重装一下就干桥了?主要检查南桥所辖外设芯片。。。。

网友A:
先拆了网卡看能进不

网友B:
可考虑下时钟

网友C:
兄弟。 检查南桥和外设的东西吧, 怎么会上去就干北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拆了网卡看能进不

拆了网卡后装上故障依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考虑下时钟

请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检查南桥和外设的东西吧, 怎么会上去就干北桥呢。

外设在bios里面都禁了,还是老故障,在那个windows界面卡住不动了,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指点。。。

如果时钟频率不够或者不正常可能会影响  如果真的没办法可以换个时钟事实   不知对不对

网友:
先把光外设试试再说吧,然后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拆外设 一个一个的  试试

网友E:
如果是外设芯片故障在BIOS里面禁用是没用的,必须拆掉。最下化系统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外设芯片故障在BIOS里面禁用是没用的,必须拆掉。最下化系统测试。。。。。

额,那我就挨个拆了试试先

网友F:
楼主好强在耐心,可是就算修好了你收人多少钱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强在耐心,可是就算修好了你收人多少钱呀

刚开始学习,钱不重要,要的是信誉和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外设芯片故障在BIOS里面禁用是没用的,必须拆掉。最下化系统测试。。。。。

网卡芯片,声卡芯片我都拆下试了,还是没效果啊。就剩Esata接口了。有必要刷bios吗?这个风险挺大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刚开始学习,钱不重要,要的是信誉和经验啊

桥坏的可能性最大,有条件换下桥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在外设或桥一块

网友:
雷击的板子坏的地方不好判断,基本网卡,ec,南桥,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桥坏的可能性最大,有条件换下桥试试

南桥换过了,故障依旧。北桥也加焊过……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最后还是说服客户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