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945的主板无法通电开机

楼主(2011-08-16):
我现在手上接到块 双敏945的主板有5V电压到排针,但点不亮..我该重哪方面入手维修,,求教!!!

网友:
点不亮,还是不开机?表达准确点,专业点,如果不开机查,查南桥VCCRTC,RTCRST#,32.768KHZ,RSMRST等条件.

网友:
主板放CPU,通上电源,用镊子短接PW_ON排针  无任何反应(CPU风扇不转,诊断卡无显示)但PW_ON排针脚有5V电压

网友:
IO南桥外围电路,要不就是IO 南桥坏了.

网友:
先测一下跳线帽是不是有电压,晶振是不是起振,跑线看是不是PWRBTN#进了IO,或者直接进了南桥,找个图纸,测测RSMRST#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此945主板我已经拆过谐振P子,32.768KHZ晶振,换过IO,换过BIOS芯片都没有用.(但在卸掉谐振电容时候,曾有过点亮一两次)现在没有任何图纸或945板得资料

网友:
打下网卡的阻止。。。。。。 要是网卡没事     看看1117管烫不??要是烫 就把网卡摘下了。  如果还是烫那就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