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91的问题,屏幕一闪一闪忽亮忽灭

楼主(2011-08-16):
这个型号和fp71类似,似乎出问题的比较多,论坛的维修例子也看了一些.
因为这个显示器不在我手边,送修异常麻烦,所以先请教一下.
现象就是屏幕一闪一闪的(不亮的时候开关指示灯也不亮),当事人也肯定的说电源线信号线都没问题.
这个现象也属于通病吗?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电源板上有明显的电容鼓包吗

网友:
明基的一般是电源板上的C5707爱坏,查下看短路了没有。

网友:
修过4台,基本都是电源板高压控制自动保护,如果要修电源板还是使用不长.如换电源板能解决故障,那肯定是.

网友(2019-09-18):
屏幕一闪一闪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02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