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购买

楼主(2011-08-16):
现在风枪坏了,想购买一台新的,但不知道购买怎么样的风枪好,请各位朋友提意见参考一下,价格300左右。

网友:
弄台二手白光不错了, 比国产新的好用.............................

网友:
安泰信8205不错

网友(点评):
8205是不是有点太大了点

网友:
淘宝上有二合一的。。。也不错啊!!!

网友:
先买个一百多块钱的,练好了手艺再买好的

网友:
最好是8305的,大点的小点的芯片都能搞定,要是用850的,有些大点的可能不好搞定的

网友(点评):
在淘宝看了一下8305,确实强大,不过价格也高了不少,下次买风枪的时候就买个这样的

网友:
我也准备买维修工具,主要要自己用着顺手,就行  !

网友:
价格高底不是主要的    关键是是熟练使用

网友:
安泰信8205的改进版:8205C,1200W功率,旋转热风枪,这个可以考虑!价格:305元/台.

网友:
要买就买个好的,我的二合一的买来就想扔了

网友:
我只是初学,yihua858  100多块,先练练手。正事入行肯定要搞台好点的了

网友:
偶也正在打算买一个,就是一直没拿定主意,看了楼上各位看官的建议,看来还是先买个便宜些的,等练好了再图更新吧,呵。

网友:
我的是安泰信858D+,带数显的130元。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不在贵 关键是看个人用途 只要用的顺手、好用就可以了 我一般都是用便宜货 让大家见笑了

有道理!看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