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显存代换问题 HY的后缀不一样能换吗?

楼主(2011-08-16):
HY5PS1G1631C FP-25   这个是显存
HY5PS1G1631C FP-S6  这个是内存    两者能否通用

网友:
就是那个25 和S6。速度方面。代代试试吧。

网友:
等待楼主结果

网友:
等待楼主的代换结果

网友A:
显存是2.5ns 800的噢,频率要x2的LZ怎么忘了呐,虽然我没这么换过..不过规格脚位都是一样的应该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是2.5ns 800的噢,频率要x2的LZ怎么忘了呐,虽然我没这么换过..不过规格脚位都是一样的应该可以代换的,

还真是  记得当时用示波器打内存的时候都知道的  现在倒是搞糊涂了  哈哈  已经测试 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