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 51120基准电压0.2V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8-16):
tps 51120基准电压0.2V是什么原因
原因

网友:
TPS 51120是新的

网友:
你测一下此脚对地阻值看是不是偏低了,此脚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芯片是全新的话,你查下此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没有全部正常

网友:
恩 大部分是 ec 挂了 伴随着51120 很烫

网友:
电路引起 或电容 坏了

网友:
查芯片外围?3 5 V都正常吗?不要局限的只去思考这个REF条件!把其它的输出也都看看!

网友:
基准不正常应该不会出3 5V的,应该是有短路

网友:
是不是有东西短路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