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we15

楼主(2011-08-16):
此显示器故障是各路电压正常不加电,想找个MCU程序刷下试试,谁有这个程序麻烦上传一个,谢谢!!!

网友:
电源板上的电压,还是信号处理板上的电压.

网友:
能不能开机与MCU关系不大吧,查查晶振是否起振,开关有无电压(开关是否正常),3.3,1.8都有,额外用5V带驱动板试试

网友:
开关无电压其它电压正常。开关经过一个101的电阻直接一路到了图形芯片里。

网友:
如果驱动板供电电压正常 只有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