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不触发

楼主(2011-08-16):
G450不触发,原来5V短路,把USB供电IC烧了,拆除后,待机0.01A,不触发,EC,南桥晶桥都起振,也刷了BIOS了,EC是KB926QF,开关脚到EC有跳变,只是117脚BINOUT到南桥一直是3.3V,没有跳变,更换了EC还是不行。ACIN也有3。3V,不知道是其他

网友:
会不会南桥也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南桥的问题大点!!!!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这个问题  更换EC好了

网友:
跟换个南桥试试 ,估计是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的关系大!

网友:
楼主 跟我下在手里的本问题差不多 我也是换了EC不好用 正准备换南桥 好了通知你

网友:
还是ec触发条件不满足可能性大些

网友:
USB供电IC换了以后量U口的阻值了吗,那芯片烧的时候南桥有可能也坏了

网友:
测下PWRBTN信号是不是正常,RSMRST信号决定问题是不是南桥

网友:
试试做南桥吧

网友:
好好思考,慢慢修嘛!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USB烧了,不触发,换了南桥才好

网友:
检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南桥是否是好的也未可得知。。。老胡,最近咋样啊?都成大师傅了吧?

网友:
断后EC到南桥开机跳变的线,看看跳变正常不。。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楼主测一下USB俩跟数据线的对地主值是不是对的

网友:
检查下南桥的工作条件看正常不?  还有就是南桥有没有RSMRST#这个信号?

网友:
如果说EC换过的话,那就要考虑一下南桥了

网友:
换南桥换南桥。。。。

网友:
RSMRST#是低电平信号

网友:
换南桥吧南桥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接到过一台(不触发的),南桥坏了!

网友:
手上有个进水的正在修

网友:
既然没有跳变到SB  就应该是EC的问题  正常应该有高低高的触发跳变给SB   再试试换个EC试试   有没有焊好!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有5个吧  供电 时钟 复位  EC程序  电源好信号

网友:
觉得南桥的问题多点

网友:
USB接口上有没有一根单独到EC的,有没放过这个信号

网友:
我来查一下,

网友:
slp_s3# 无电压,rsmrst# 1.67V

网友:
还是要换个南桥试试看

网友:
加没哦LZ  EC比较好搞点别着急动南桥  看好时序慢慢来

网友:
赞成群众的意见!南桥

网友:
EC复位也很重要,还有LID电压。

网友:
更换南桥试试

网友:
说的好专业。。SLP_S3#能不能说点菜鸟懂一点的。。。。

网友:
只有当rsmrst为高电平是而且受到开机触发的条件下  南桥才会提高SLP4 SLP3

网友:
如果否的话 我想还是IO这边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我的这台进水的G450与楼主的一样故障,就是RSMRST也没有电压,待机电流是0.04,应该是哪里还有短路的。楼主要是修好了,请到这里来说一下。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 应试还有没有满足

网友:
这个EC 是带程序的 EC后面的小号要一直才行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手气了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又是外设烧机器 诶 USB 惹的祸 不知道LZ 机器还修好了 修好了说下问题

网友:
你既然换了IO  就干脆把SB一起换了  SB没有跳变

网友:
还有短路的地方 LZ仔细查下

网友:
南桥换一个吧

网友:
lid rsmrst都得为高

网友:
修好了吗期待结果

网友:
忘了这款是不是华硕的板了。华硕的板ACIN应该是低电位。

网友:
烧USB 应该南桥几率大点吧

网友:
应该是EC发出这个信号

网友:
- RTC电路 休眠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