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显卡维修

楼主(2011-08-16):
本人菜鸟 今有一块7300GT显卡  插检测卡跑C1  26   75   FF 过程都正常,但显示器不亮,进系统的开机声音都有   不知是啥原因    求论坛大哥帮忙

网友:
台机吗? 这种事没检测到显卡,一般是GPU或显卡
BIOS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进系统声音都有了,还bios问题啊,明显接口问题嘛

网友:
你那个台式机有集显吗

网友A:
刷显卡BIOS,换门电路

网友:
如何刷显卡BIOS,怎么测试门电路。我有两块8600gt 显卡不好用。在集成主板上,能听到滴的提示音,就是不现实。

网友:
修显卡BIOS的机器得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显卡BIOS,换门电路

这位,你那么确定修这两个地方,这卡就一定能好么?

网友:
打vga 13、14脚阻值,无穷大表示gpu虚焊

网友:
看供电还有电容坏了没有

网友:
等着看大哥门怎么解决

网友:
行场信号对地打值

网友:
有些主板不插显卡也能正常跑码-就是没检测到显卡 PCI显卡带进DOS看看能否看到核心 如果核心 BIOS都正常那重点检测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