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线的故障

楼主(2011-08-16):
昨天下午来了一台华硕19的液晶显示器,说是花屏还抖动

我开机瞧了一眼没有明显的损坏,因为花屏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屏线,这个屏线一端是片插,另一端是插针,接在驱动板上的插针一定不会有问题所以只能是接屏显电路的片插松了,我活动活动好了,可是还是怕返修,所以我把片插弄下来,在背面弄了二层口吸纸还怕不行在用热胶枪打了一条胶,装好开机一切正常

我问一下这样弄返修的机率大吗?

网友(点评):
存在一定的返修几率,不过不高,呵呵。

网友:
还有一个是三星闪屏的故障:三星2253BW显示器如果出现闪屏故障通病就是贴片按键漏电,直接更换
换的时候要全部把六个全部换掉

网友(点评):
还有BENQ的,全换,必须的。。用表量哪个坏了换哪个还是会回来的。。

网友:
打了胶就不会轻易松动,除非再出现其它故障

网友:
返修的机率不大,本人有遇到过白屏的,屏线重新插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啊,你这样弄下次他再找你修你不就费事了吗,胶带贴上就行了,弄那么牢干吗啊

网友:
不必打胶 用胶布贴好就行了

网友:
用屏线在下面垫一下。绝对不会返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