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驱动

楼主(2011-08-16):
请问一下笔记本有几个驱动没有打上,用什么驱动好打一点,不用联网的,谢谢

网友:
看什么驱动了,如果是重要的驱动,最好是上官网下载,如果是一些不重要的,就系统设备就行

网友:
常用的一些驱动,像声卡显卡之类的,驱动软件只要不用联网就行了,谢谢、、、、、

网友:
装一个带网卡驱动的驱动精灵

网友:
似乎没有驱动精灵一类的软件不用联网就能找到驱动啊
驱动还是官网上下载全了就OK了

网友:
用驱动精灵比较方便点,一般用官网的比较好

网友:
如果是重要的驱动,最好是上官网下载,如果是一些不重要的,就系统设备就行   找兼容好点的

网友:
不联网不用问就是原配的光盘了。

网友:
在官网下比较稳妥点
有的时候你可以打800或400电话
让在线客服给你把相对应的驱动发到邮箱里

网友:
使用驱动光盘

网友:
用驱动人生都可以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