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e300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1-08-16):
    手里有台方正颐和e300本子,拿到手一看不开机,拆下主板待机电流0.01A,按开关键没有反应,开关上的电压3.3V,按的时候电压可以拉低,加焊了开机芯片,还是不开机,加焊南桥,开机了,一切正常,用了一天又不开机了,又把南桥拿下来直球,焊上去,又可以开机了,过了一夜早上来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的现象了,换南桥吧,南桥是82801IBM,换上全新南桥又开机了,今天早上上班有出现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的现象了,南桥是肯定焊好了

网友:
为什么不先考虑晶振和谐振电容?

网友:
查下南桥32.768晶振电路看看
.

网友:
差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这是有时好有时坏,电容我怎么能量出坏不坏呢
晶振也是一样啊

网友:
看晶振呀,  还有开关是不是也有问题。  把可能的问题都给排除了。